楼主(2010-08-27):
我使用的编程软件是6.1版的,选择的机型是CP1H,在打印图纸的时候发现主机的输入输出点的注释显示不出来,而其扩展的输入输出点的注释则能正常显示出来,在编程的时候却都能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注释字符太长?

楼主:
不长的,与扩展和内部地址都差不多.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在预览时就看不到了,其它的型号都行,不知什么原因,期待中。

楼主:
估计是OMRON的BUG

楼主:
版本升级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你看這是什麼!

楼主:
我的IO点上不只显示地址及类型,在接点下面还有备注,只是在打印的时候有类型显示的备注就打印不出来.

楼主:
梯形图打印的怪现象
如图中的两个输入点,在打印时只能显示3.01的备注,而0.00的急停连锁就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