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无纸记录仪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1 仪表通电不工作。
  A检查仪表220V电源端子接线是否正确;
  B检查仪表保险丝是否熔断;
  C拧下仪表后的固定螺钉,将表芯从前面抽出,检查电源板的电缆与主板间是否插接好
2 液晶背光亮,但无字符和曲线显示。
  检查仪表显示电缆是否联接正常。
3 通道不进数,即改变通道信号值大小,通道显示值无任何变化。
  A用万用表在接线端子上测量信号是否正常;
  B检查通道模块开关与信号类型是否设置正确;
  C打开表壳,检查通道信号电缆是否接好。

4 通道测量数值不准。
  A检查通道参数设置中,信号类型的设定是否与实际接入信号类型一致;
  B该通道模块开关设定是否与该通话信号类型相一致;
  C检查信号接线是否正确,信号线缆是否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