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40T门机上2台ACS800-04-0440变频器分别拖动两台电机做起升运动,在主令从3档突然回零时起升2变频器频繁报7110故障,说明书上写的是制动电阻断线或阻值偏大,检查制动电阻阻值为1欧姆,标配都是0.85欧,但起升1变频器并不报故障,将起升2和起升1的ABRC板,AINT板都对调了,故障并未转移,后又将起升2变频器的制动斩波的IGBT换了3个新的,还是报故障,怀疑制动电阻柜内有虚焊现象,将起升1和起升2的制动电阻柜对调,还是不行,两台变频器的参数都是一样的,调长减速时间也不管用,27组制动斩波参数调整也没用,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故障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一直如骨骾在喉。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编码器,如果有可以换一个编码器试试

网友B:
这个故障疑似直流母线电压高。操作回零太快所致。

楼主:
后实在没办法,试着将制动斩波IGBT上的3个小电容都换了,故障就好了,一直搞不清楚这个电容的具体作用,是浪涌吸收还是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