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请教各位,在施工升降机控制系统中上下限位开关怎么加入?
QQ594508427

网友A:
上限位可以两道,一道可以利用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接在控制回路中,一道可以做在主电源断路器的辅助触点上,可以实现对断路器的紧急跳电?下限位的常闭触点也做在控制回路中。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最好采用三线控制,限位开关串接在停止信号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上限位接在控制回路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上极限接在主回路接触器的操作回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