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请教关于电机如何选择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

网友A:
根据电机电流来选择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电压。

网友C:
比如:电机是11KW,额定电流差不多22A,空开就应该选22A,但是没有此型号的,就选30A的,接触器也是如此,可可以稍大一点,热继电器就应该选正好的,但是现在都很少用了,一般都是电机保护器,可以全方位保护电机!

网友D:
呵呵,柜子设计,电机主回路,欧洲的几乎,没见用什么空开了,就电机保护器,下端接触器,电机. 没必要在搞什么空开 热继电器 那些很古板的思维甩远点啦

网友E:
低压断路器的选择:
1、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压及其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
2、热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应与其所控制的电动机或其它负载的额定电流一致;
3、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应大于负载电路正常工作时的峰值电流。
交流接触器的选择:
1、根据负载类型来选择相应的接触器;
2、主触头的额定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负载回路的额定电压;
3、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应稍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根据控制电路正确选择线圈额定电压;
5、接触器的触头数量应满足控制支路数的要求,触头类型应满足控制线路的功能要求。
热继电器的选择:
1、一般情况下,热元件的整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
2、根据电动机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选择热继电器的结构形式,Y接时选用普通的三相结构,△接时应选用三相结构带断相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