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我有一台PWS6600屏,想做一个备用的,请教下各位在侠怎样才能UPLOARD。到上位机,我把通讯线接上,觞摸屏上设定好接口,然后点上传,就是不行,软件板本是ADP6,0,线通讯是好的,我下传都可以。请各位路过的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上载不成功总有提示吧?
有没有密码?

网友B:
咿呀
要设定拨码开关的。

楼主:
就是显示,通讯超时,拨码SW1到SW4 是ON,   SW5到SW7是OFF,SW8到SW10是ON

网友A:
SW7必须设成ON;

网友A:
Sw7为ON,开机就进入系统菜单;

楼主:
可是还是上载不了,请指教,上载会显示通讯超时,,线是好的,下载都可以,

网友C:
拔码SW6为OFF,其他为ON试试

楼主:
程序上传后打不开,会显示,文件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