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正常安装rslinx和rslogix500,授权也移动进硬盘中。
在rslinx中使用df1的通讯方式连接,可以看到与plc建立连接,使用数据监视也可以获得数据,但是使用rslogix500软件后online或者是update就显示corruption processor 请高手能给解决!

网友A(2010-10-09):
DF1?
还真没见过,一般选用的 ETHERNET DEVICE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一下,rslogix500中组态的处理器类型,与实际机架的是不是一致!"corruption processor"应该是与处理器相关的故障.

网友C:
主要是你的RSLOGIX500软件版本太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