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请教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我做自动化的(很菜) 我现在一直不懂编码器的编程 还有工作原理 接线方法  有哪位大哥说全说细点谢谢了   我用的是s7 300    最好把编码器定位说下

网友A:
呵呵 没写过300的,200的还行

网友B:
大哥200的也上传一下呗,不胜感激。。。。。

网友C:
我也不懂,想知道。。。。。。。。。。。。。

网友D(2010-10-08):
编码器的程序,是线性编码器的。

网友E(2012-08-30):
本人是新手想用的是CP1H X型的PLC,想用编码器来控制电机正转高速70度底速20度,然后反转高速65度底速25度,要怎样编程序编码器怎样接线,有劳各位大哥大姐指导一下最好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