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昨天我司一电线槽发一巨大响声,原来十几根零线全烧了,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什吗原因呢,为何空气开关没一个跳闸呢,谢谢!

网友A:
你那空开坏了咯

网友B:
因为空开没有就接零线吧   也许你的空开都是单P 空开  不是两P或4p

网友C:
空开有接零吗?仔细检查一下线路,然后才好分析。

网友D:
零线没有经过空开。

网友E:
空开单p的就不会跳

网友F:
空开根本就不控制零线

网友G:
空开没有控制零线

网友H:
   之前看过这个帖子,没有表示意见。
   现想打听一下的是,导线是如何布置的、是控制线还是动力线,为何有十几根“零线”、线径多大、这些零线是在一处吗、与其他线是否在一起?全烧具体是什么情形、熔断还是绝缘损坏、确定都是零线吗?
   导线“全烧”而有巨大响声,通常是发生了严重短路,这些开关是如何控制的;空气开关没一个跳闸,电源是如何切断的,是导线全部熔断、并断开了电流回路,还是人工分离开关的?

   相线对地短路,接触处有较大电阻(烧红)时,开关有可能不立即跳闸;
   若零线线径小,因发热而致绝缘损坏、对地短路,可能没有巨大响声;因通常的情况,即使零线对地形成回路,而有负载限流,并是逐步形成的,故没有很大的响声。
   所以,可仔细查看现场情况,并分析故障现象、判断空气开关未跳闸的原因。

网友H:
另外,根据楼主顶楼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只有零线“全烧”;
而且,楼主没有给出使用场合、负载情况,容易使人根据各自的工作领域去分析。

网友I:
关于空气开关的短路跳闸。先看它的的倍数。如果是10倍。开关如果是500A。那开关就要在5000A的短路电流时才会跳。那怕是4500A也不会跳。所以有时导线在1000-4000A烧了。而开关不跳。关键是烧时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J:
全是零线?还有巨响?楼主要确定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