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我这里有一个NPN的常闭型接近开关,出线是三根,不明白的就是怎么输出去控制继电器的通断?
他的反馈信号线只有一根啊?

网友A:
你买来的东西没说明吗?

网友A:
这个接近开关好像多用于计数器,计米器吧,继电器用不了吧,用光电开关的是不是好点呀

网友B:
这种晶体管输出的接近开关由于输出电流太小,只能作为信号控制器,例如三极管、晶闸管、场效应管、运放、PLC等功率器件的控制信号,通过这些功率器件来带动负载,有没有直接带动负载的接近开关我不知道,但是正如楼上的朋友说的,此类的光电开关我用过。

网友C:
NPN是负电压(平时是24V,导通时0V),接近开关常用的是三根线,颜色通常分别是 Browk棕,Black黑,Blue蓝. 棕色线接电源正端,蓝色线接电源负端,黑色线是输出,看标称输出电流,一般可以驱动小型 继电器

网友D:
 一继电器线圈电压必须和接近开关一致 二只能驱动电流很小的直流中间继电器类

网友E:
5楼和6楼加在一起就很好了,图文并茂!

网友F:
按照5楼和6楼的去接线。

网友G:
如果电源是DC24V的,带一个DC24V的继电器没有问题;

网友H:
就是楼上说的
两根是电源,一根接负载(小电流)

网友I:
如果你需要控制继电器,建议使用两线型的交流220V的那种,可以当开关使用的!

网友J:
接近开关输出
一般接近开关,10--30v,输出电流100mA.驱动一个小型继电器没问题。

网友K:
你的接近开关好像不能控制继电器,通过接近开关控制器来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L:
你只要把它看为一个开关就能用了,另配电源各负载,同时电源要与相应开关极性,电压相同

网友M:
用光电的

网友N:
6楼的应该没问题,可以驱动24伏据电器,好像有220伏的

网友O:
一根公共电源线,一根单独电源线,一根反馈线。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按照5楼和6楼的去接线。

有问题的,要看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和继电器的控制电流,两个要匹配才能驱动!一般来说OMRON的那种小继电器G6B是可以被驱动的。

网友Q:
你要配一个24V开关电源,接近开关棕色线接+24V,蓝色线接0V端,黑色线接继电器(当然一定要用24V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一个接线端,继电器另一个接线端接+24V。就这样就可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了。

网友R(2010-10-01):
NPN是负电压(平时是24V,导通时0V),接近开关常用的是三根线,颜色通常分别是 Browk棕,Black黑,Blue蓝. 棕色线接电源正端,蓝色线接电源负端,黑色线是输出,看标称输出电流,一般可以驱动小型 继电器

NPN型一般可驱动100毫安的小型直流继电器,注意电压等级

网友R:
6楼为常用接法.

网友S:
购买固态继电器就可以  有很小电流的固态继电器模组的 不是常见的那种  体积很小的  好像是WINGOLD的 驱动电流时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