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各位兄弟姐妹,各位高手,请教各类变频器(低压、高压……)常用的电解电容型号规格?这有共性的吗?

网友A: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充电电解电容器,随不同的功率容量是不一样的。串并联的数目也不同。要计算的。所以规格是系列化的。找个电容器制造商问一下,就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