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10-08-28):
书上的移位继程器编了一个程序,下载到PLC上运行,几个等同时亮却不能移位。不知为何书上的程序也错吗、

网友A:
错的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是你的问题

网友B: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书上也是会有错的。

这个问题出在一本高等教育教材中的、关于松下PLC的指令应用中的程序例题。

我是直接把书上的例题直接输入到PLC中用模拟器实验就发现不可用。

网友C:
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D:
好像ROL ROR RCL RCR  只有在K4(16位)  K8(32位) 才有效 好像 K4 M0   K8 M0这样。。。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只是提供下想法

网友E:
最好上图一看,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F:
一般的书上,出点笔误、印刷错误很正常。

网友G:
只要你真正理解了指令含义,确定了使用范围可以自己验证,无需非要用教材的。还要注意教材的示例PLC型号和你实际用PLC型号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