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器的实际接线过程中继电器的同一触点重复使用是否可以?

楼主(2010-08-28):
如上图所示:红色的部分中,继电器R的5、9常开触点的使用是否可以??
在电器的实际接线过程中继电器的同一触点重复使用是否可以?
在实际的接线图中是否可以使用一个继电器的同一个触点来控制两个不同的回路???就是说一个触点既实现自锁,同时还用来触发另外一个回路?

网友A:
为了电路的可靠,尽量不要这么做。

楼主:
可这个接线图是一本很权威的教材上画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好,但是...
不知道这样做在实际的工程中多不多!

网友B:
不会这样用的,又不是没钱

网友C:
有时柜子只能有一个位置,只能这样用

网友D:
可以的,只要逻辑上没有问题,同时不会引起触点竞争,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