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最近我接了个临时用水泵,管道上装触电压力表,控制箱的接触器,比跳舞还快,问下临时管道怎么装不得自动化呢

网友A:
可以自动化的
只是你选材选的不对而已

网友B:
压差调的大一些,气囊还好吗

网友C:
是否水泵的出口压力波动太大了?可把压力表的根部阀门关小点试试。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接触器来控制水压,首先要考虑取压点不要在水泵出口附近,因为水泵始终是工频状态,启动后压力马上到达定值,所以起停频繁。最好采用变频器和远传电阻压力表。这样在压力到达时频率可以自动调节,而且节能。

网友E:
你压力传感器选材有问题,如果你选有上下限压力表就不存在频繁点动问题。或者可以考虑加一时间继电器延时控制

网友F:
5楼说的对极了,完全可行

楼主:
我装的压力表就在电机出水口一米,是有点近,考虑安装在什么位置合适,15M出可以了没?

网友G:
用变频器成本高,你确定线路接线正确没有,压力上下限相差是是否太小,或者换个位置看看。

网友H:
此情况我也经历过,由于压力罐坏,把电接点压力表接在管道上。抽水时水流反压是电接点压力表摆动不停,而且摆幅很大。

网友I:
你用的是什么材质的管道,固定了吗,如果没有固定的话当压力突然加大到控制高点的时候会造成管道震动易使管道里的水产生振荡从而使压力继电器频繁启停 再者如果管道里有空气也容易使管道里的水产生振荡  解决办法是想法固定管道 再者排掉管道里的水 以前我单位的架空消防管道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