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位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0-08-28):
M0.5的线圈已经出1了,为什么上面的M0.5的常开点没有闭合????

楼主:
换用一个Q的话 正常
但是M就不行,也换了更高地址的M,也不行

网友A:
不知,M0.5的常开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起作用吧,不知对不,书上看到的,不知和这有关没??

网友B:
l两条程序交换顺序。

网友C:
我感觉的也得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动作吧

楼主:
可能是和MW冲突,但我也搞不清楚
直接把M0.5换成M10.0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D:
M0 是不是 用于时钟控制了 或者是M0用于了 字或者双字的了 仔细查查~~~

网友E:
你这是什么牌子PLC?怎么有M0.5继电器?SM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