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测量

楼主(2010-08-28):
各位大侠好
           小弟遇见个奇怪的问题,ABB的普通电机,测量三相对电机的外壳阻值,黑表笔对外壳时,电机对外壳了,红表笔对电机外壳时,又不同,不明白,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ABB的普通电机,是我们常见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吗?是万用表还是摇表,是不是脱开电路测量的?

网友B:
电机功率多大?可以打开端盖看看线圈,前两天我碰到了台ABB小功率异步电机,在引出线上串接了3个4A的电子温控开关。

网友C:
请高人系统的讲讲电机的测量!
期待中

网友D:
不知道,是用摇表吧,???

网友E:
普通马达线圈的直流电阻或绕组对地电阻测量与万用表笔用那根没有关系,与选档有关系。如时而接地时而有好更危险,进一步用500v摇表测量。

楼主: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有时候只能是个参考,听朋友说“一个电工拿数字表测仪个潜水泵是都对地,电工认为是不对地的,结果工人跳进去就没上来”害人啊

网友F:
是测量380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吗?如果你是测量线圈对地电阻,建议用500兆欧表测量对地绝缘电阻,万用表只能见到测量。如果是要测量相间电阻,最好用微欧表测量

网友F:
打错字了,万用表只能大概测量对地电阻,只能测到通或不通,绝缘电阻最好用兆欧表测量

网友G:
电机对地测量应使用摇表。这是常识啊。

网友H(2010-10-01):
测量三相对电机的外壳阻值,应使用摇表,测试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