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8):
仔细看过说明书,对于减速时间-电机从定速下降至停止的时间。
                            直流刹车时间-减速停止频率下降至起始频率时,会自动进入直流刹车状态。
   个人理解:减速时间是指速率下降至停止的时长,而刹车时间是指通过直流制动来克服最后的旋转惯性到静止不动的时长!
   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最不能明白的是两个不同时间中都提到下降至停止,是实质上的电机静止不动吗?不甚感激!![

因为我遇到工作上要求一个机构是刚好转到水平位置停止,然后刚好被接近开关检测到传送出一个到位信号,如果冲过了这个位置,就会出现报警!这种情况是需要修改哪个参数为佳!

网友A:
你理解的对。是这么回事。减速时间是从运行状态开始减速直至停止的时间;刹车时间是从“最小停车频率”开始直至电机轴停止转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