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FBs-10MC与我的笔记本联机,用圆形4针的接口及USB接口连接,但一直无法联机~~~
请师傅们解答下
顺便解释下站号?COM1------COM?怎么调节?
感激感激·~~~

网友A:
如果你使用USB轉RS232連接線,那麼在硬件管理器中的端口中可以讀取到連接線虛擬出來的COM口編號,在屬性中你可以設置其編號為1~255.

在你的編程軟件的通訊設定中需要設置的Com口編號需要與前面設定的相同。

网友B:
先确认电缆是不是正确;

网友C:
学习了,看来还是直接用串口方便呀~

网友D:
永宏是圆4针接口,但USB的线我没有用过,我的是9针串口的那种线。USB的线一般都要要PLC软件里装驱动,不知道楼的主驱动是怎么装的。
一般软件装好后,会在系统里面有一个USB的驱动。

网友E:
现在有解决了吗?还没解决可以找我,我的QQ:5504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