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问题是这样的,现有一台设备用两个选择开关两地控制(一定是要选择开关不可以用别的开关)。要求本地可以开关,远程也可以开关,本地开,远程可以关。本地关远程可以开。好比两个双联开。选择开关两地都是一对常开触点。其PLC程序怎么编程。谢谢

网友A:
用两个开关分别接两个输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开关分别接两个输入点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肯定想得到,关键你有没有想过当本地的选择开关打到开的位置,远程要能关掉。远程开,本地要能关。

网友B:
硬件电路作相关联锁,要点是打开钮并联,断开钮常闭串联

楼主:
排除硬件的话.程序也可以改出来吧

网友C:
这样可以吧
我就喜欢这些简单的东东

网友D:
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物理课本后面的一道习题就是这样。

网友E:
不用PLC的话,在硬件可以做;

网友F:
这个问题有何难?难道楼主不知道用2个双刀双掷开关控制同一盏灯的亮灭电路吗,卧室常用电路。有了电路图化成梯形图就行了。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G:
用两个开关分别接两个输入点,用两个输入点的上升沿置位,用两个输入点的下降沿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