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输入模块是SM322 DO 16XREL.AC120/230V 输入点为I16.4
是不是一般相应的输出点是Q16.4?
Q16.4意思是不是:第16号输出模块

网友A:
我建议你最好看一下符号表,你就明白了

网友B:
没有什么“相应的输出点”之说,也就是说输入和输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是在符号表中定义的,还是看看基础吧,我也是新手,加油

网友C:
就是数制啊,像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十进制。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意思我不太明白。不过,输入输出地址没有“相应的”之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任意的定义。
Q16.4与“第16号输出模块也没什么关系”,这里的“16”是按字节而不是模块。你可以看一下PLC的相关资料。

网友E(2010-10-01):
看一下PLC的相关资料。

网友F:
没搞错吧,322是数字输出模块!搞笑!

网友G:
请问楼上:::  SM322不是数字输出模块??
                       你认为是什么模块呢??

网友G:
输入 与输出 没有必然的联系,
并不是说 i16.4就是第16个模块

最好去网站下个系统手册看一下,或者把你的邮件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