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求教各位,运动控制中什么是S曲线,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驱动控制器,S型加速曲线相对于梯型加速曲线而言,实际就是速度变上升(启动阶段),下降(停止阶段)的变化与time成非线性关系。它只是一个控制参数,设定即可,控制器自动会实现。

楼主:
用的是安川的伺服控制器,目前还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但是我更想了解一下其中的原理性的东西,还望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