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电容补偿时一般都接有三个保险,在不停电的情况下,把其中的一个保险拿掉,会有什么后果?有影响么?想多多学习咯,请教师傅

网友A:
不可以,电容放电会造成拉弧

网友B:
为什么要去拿?
电容处于可投运状态否?

网友C:
三个保险,其中坏掉一个发现过,没什么问题。带电拿掉一个没干过。

网友D:
你自己试下,顺便告诉我们

网友E:
拉出是可以,但不要在通电情况下装上保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试下,顺便告诉我们
对的

网友G:
太危险了吧?

网友H:
六楼说的很对。如果在带电的情况下装保险,会把保险座炸坏的。

网友I:
试一下,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J:
我来学习技术,

楼主:
试过了,炸伤手了,

网友K:
大家好  笑话可以说  千万要注意安全
            有的时候第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
             时刻 牢记电器操作规程

网友L:
总结-----没事找抽

网友M:
消失的方式有很多 ,不要采取这种,很丢人。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  笑话可以说  千万要注意安全
             有的时候第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
              时刻 牢记电器操作规程

网友O(2010-10-14):
厉害,有胆量,我反正不敢,

网友P:
想象力很丰富!

网友Q(2011-01-16):
应该会起弧吧。

网友R:
断开负载必须用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