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最近我们在安装一台电柜时,有个接触器的线圈可能是接错电压了,导致线圈燃烧,把上面的变频器也给烧坏了,损失大啊
求证:这些东东安装在那个位置最合适,谢谢了!

网友A:
如柜子小,一般接触器与变频器并排,但要留有一定距离

网友B:
呵呵,把PLC和变频器放在最下面一排,如何?

网友C:
变频器应放在控制柜下方,接线端子排旁,利于变频器散热。
PLC应在控制柜中部!

网友D:
变频器上方不应安装电器元件。

网友E:
一般安装在上面,有利散热

楼主:
呵呵  就是安装在上面才被烧掉的啊

网友F:
烧掉是因为接错线了,这是人为因素,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G:
这个不是安装位置的问题,而是贵公司产品出厂的调试出了问题。没有严格按照调试大纲或者调试大纲有明显缺陷造成的。

网友H: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热量大,又有风扇向上吹风。
那变频器的正上方就不能装怕热的元件了,比如PLC,固态继电器。和一些其它没有自身散热能的元件。

网友I:
按照一般规则,发热量大的元件上方一般不允许安装其它重要元件,但我以前见个小鬼子的上百套柜子都是将变频器放柜子的最下方而上面安装了PLC

网友J:
变频器周围要留有足够大的空间来散热;
PLC离变频器远点好;

网友K:
变频器烧掉根本原因不是位置,而是出了接线错误,如果不能避免此类失误的话,下回指不定再烧什么呢。要是从利于排线和散热来说的话,同意5楼。

网友L:
变频柜内可以这样布置:1、变频器上方不要安装其他大的元器件;2、PLC安装在变频器的侧面(左方)或者侧下方(左下方);3、接触器安装在最下方。我们这样做了十几年了!

网友M:
这个要根据选择的变频器的电压和PLC的控制方式,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N(2011-01-30):
无论放在哪里接错线都不行,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是分开两个柜子安放,如果不行PLC应当安放在柜子上部,变频器安装在下部,两者距离尽量越远越好,同时注意电磁干扰,变频器安装滤波器。

网友O:
吃一堑长一智,吸取教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