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代换

楼主(2010-08-29):
我用7MBR50SB120-60,代换FP40R12KE3G上电后运行2个小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没有买到FP40R12KE3G,我问模块经销商他说用7MBR50SB120-60,可以代换,我想问问那位工程师用过,谢谢!

网友A:
这两个模块我没有代换过,提点建议:
1\模块引脚功能相同;
2\安装体积相同;
3\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一样,或大于原模块;
就可以代换.
楼主代换后,上电运行两小时都没有问题了,说明代换已经成功了,对吧.

楼主:
我没有带电机,我是用二只100W的灯泡串连接在输出端上的。开机二个小时,谢谢搂上朋友指点!

网友B:
如何串?
是不是在变频输出侧UV相间接一灯泡,VW相间再接另一灯泡?此时变频输出频率设在多少?灯泡亮度如何?谢谢楼上指点一下。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假负载都可以这样去做?不同功率如何选选用不同功率的灯泡。谢谢!

网友C:
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有本质的区别。本人一直用假负载实验,一切正常再换接电机通电实验,常常有些功率组件和驱动电路的问题在带假负载通电试验时,是暴露不出来的。建议最终用电机实验。

网友D(2015-06-22):
模块的代换是否成功,要看变频器代上额定负载后的表现如何。如果变频器代上额定负载后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后模块温升正常,电机运行稳定,那就是代换成功。

网友E:
本人一直用电机测试。这个跟练武是一样的:最终怎么用就怎么练才行!

网友F:
可以!通用!

网友G:
功率较大的模块也需要更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H(2016-08-12):
回复 网友A:
请问咸老师,模块的驱动电流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同样容量的模块300A,BSM,FF,FP系列的模块都是300A的可以混合使用吗?比如在大功率变频器的维修中常常遇到300A三个并联使用,或者两个400A并联使用,这种情况如果某一相模块损坏了,是否可以用同容量但是不同型号的模块代换使用呢?谢谢指点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最好参阅一下相关器件的具体参数,选用参数相近的模块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