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9):
请教一下高手:
文本显示器MPT100的报警画面的调用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A:
我帮你回一下算了,文本写报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就凭那一点点反色,反倒做得难看,所以,我也没有写过。但是应该和触屏的地址写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