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有一个三菱PLC和一个欧姆龙的编码器怎样在程序里面写看

楼主(2010-08-29):
我是想用这个在电脑里面编程不知道要怎么样编写,只知道用高速计速,不知道怎么写才可以到电脑里面监视,如果我是用来计算长度的话要怎么写,本人也在自己莫所中。

楼主:
刚认真的看了下编程手册,有点懂了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前面几个输入点可以接编码器信号,对应有高速计数器可以使用
你看下编程手册前面软元件部分关于高速计数器部分介绍,有简单的小例子的

网友B:
用PLC高速计数;
看编码器分辩率是多少?对应转一圈PLC测到的数值;

网友C(2011-11-16):
三根线,一个指令
这个我刚学会的,就三根线,一根电源线,一个地线,然后是A B C三相里随便挑一根接到X0或者X1,X2等,如果是外接电源的话,PLC的com线和电源COM线连上,指令可以直接用SPD
指令,这个是检测脉冲密度的,你找手册看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