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0):
工业控制中,为什么零线不能接保险?
而家用刀闸中,零线和火线都接保险呢?

补充一个问题,如果地线,零线公用的系统,是不是这跟零线/地线只能当地线用,(从安全考虑)要想用零线的话在通过变压器用吧,我说的对吗?

网友A:
如果零线断了,就出现供电 电压不平衡,就会出现故障

网友B:
工业控制中,为什么零线不能接保险?
而家用刀闸中,零线和火线都接保险呢?

许多单相家用电器的电源线接到三脚插头上,三脚插头的粗脚连着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这种插头要插到单相三孔插座上,插座的粗孔应该用导线与电源的中线相连.绝不允许在插座内将粗孔与接工作中线的孔相连.因为一旦用电器的工作中线断线,发生外壳带电时,保险丝不熔断,而会引起触电事故.
   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的380/220伏照明供电系统中,由于普遍采用保护接零.若保护接零的中线切断,可能造成触电事故,所以一般只在相线上装熔断器,不允许在中线上装熔断器.但是单相双线照明供电线路,由于接触的大多数是不熟悉电气的人,有时由于修理或延长线路而将查线和中线接错,所以中线和相线上都接保险丝(熔断器).

网友C:
3楼说的好

网友D:
   嗯,3楼说的对。
   保护接零的系统中,PEN线上不允许装设熔断器或开关。
   单相~220V居民用电中,为了防止相线和零线接反 而带来的问题,用户配电箱中,会将零线与相线一起进开关(熔断器)。

网友E:
3相4线供电`都不允许零线(中性线)接地。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F:
3相4线供电,如果零线断线会烧电脑噢,呵呵

网友G:
3相4线供电中,零线断了就变380伏了,家用电器全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3相4线供电`都不允许零线(中性线)接地。这是基本常识
   那零地合一又怎么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3相4线供电中,零线断了就变380伏了,家用电器全完
打错``是接熔断器

网友I:
6楼说的很对,本公司办公室就是这种情况,几次烧电脑累计20台左右,应人尔异

网友J:
所以说在三相四线制中,“零线”有稳压的作用。一旦总零线断开,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就产生“零位”偏移,有的单相电压高(竟达300多伏),有的单相电压低(甚至几十伏)!

网友F:
那是借零线做保护线,用来防止触电时电流不直接伤害人,因为和大地形成回路了,呵呵

网友K:
这个不是绝对的!

零线绝对不允许断开(接保险和过载保护装置),是在TN-C接地系统中!这种系统式零地混用的,设备是保护接零方式.零线断了会使机壳带电,发生触点事故.

三相四线零线有保持中点的作用,但是抽单相和零线组成220v用时断开零线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L:
有人说:“3相4线供电`都不允许零线(中性线)接地”。不分场合这样说,很容易造成误解。应该是:当3相4线通过电流型漏电保护器时的零线都不允许零线(中性线)再接地,
除此之外,为了安全用电,3相4线供电`都允许零线(中性线)接地,这种接地就是常见的重复接地。

网友M:
2楼说的好

网友N:
学习啦
3楼说的是最对的

网友O:
我觉得零地合一不规范的  因为地线就是转们为安全而设  你想他要投资多大  相线走到哪 地线走到哪  成本是很高的   而且地线好像是分段的  每一个变压器旁都要弄一次  贯通整个线路一直到发电厂的   既然专门设置里地线  就要合理利用  合一也许一时半会没什么问题  但会有安全隐患  你那地线当领先用 也行但会出现电压不稳   触电等问题  得不偿失啊   所以不能粗心大意  否则老板闲你不够专业   你就丢饭碗了

网友P:
3相不平衡也会烧东西。零线有电

网友Q:
家用电一般都是220V的电吗?就算是段了一根就不能正常工作吗?如果在工业上的话假如零线段了的话,220V的电压和380V的电压就会串起来了,并且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大小随之变化,所以220的设备都会有影响.

楼主(2010-09-29):
谢谢版主加热帖,谢谢拉!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R:
这个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