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0):
我通过HUB已经连接了PLC与PC,本地地址设定为192.168.147.2,网关192.168.147.1
远程地址192.168.147.3,网关192.168.147.1

但是无法建立通信,是不是step7还需要什么设置啊,请教各位高手

我用的是S7-200

楼主:
我用的是网络模块啊
着急啊

网友A(2010-10-08):
使用的CP243X的话,先做一下测试,在s7-200编辑通信中设置,填写你指定的地址,通过PC自动搜索,如果可以找到,则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B:
设置PG PC

网友C:
设置地址时   注意选择网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