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两种接线那个正确?

楼主(2010-08-30):
请问这两个接线图那个正确?
我总觉得R继电器的端子14应该回到负极才对啊,因为传感器褐色端子接的是正极啊?
的怎么。。。。?

网友A:
不是很明白,重点在于光电的三根线怎么接,其它线路两个图都是可以的,

网友B:
E3S-AR21光电开关是pnp还是npn型?你查过吗。

楼主:
这和光眼开关的类型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就三根线吗!
所有的光电开关都是三根线的:
黑线接信号、褐色线接正极、兰色线接负极;
都是这样的啊,怎么会跟PNP/NPN有关系呢!

网友C:
继电器 13 14 接 正 负,或负正 这个关系都不大,主要是你的光电开关输出是哪种类型

网友D:
回归反射型光电开关输出的是开关信号 至于其他的

网友E:
第二个图的接线方法是对的。

网友F:
第一个也没错啊,如果你传感器是NPN型的,两个都没错,PNP的两个都错

网友G:
好像有的光电是两根线子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E3S-AR21光电开关是pnp还是npn型?你查过吗。
也就是说,输出信号是正信号还是负信号?如果正信号的话就照第一个图接,如果是负的话就照第二个图接。

网友F:
不好意思,看错了,正确的是PNP第一个正确,NPN第二个正确sorry

楼主:
我觉得大家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应该没有这么复杂啊!
我觉得光电开关或是传感器都是一样的,不管什么信号都需要有电流通过才可以的,所以我搞了两张图,第一张是教材上的开关的接线,第二张是开关的原理图,大家帮我在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接才对呢,最好说出理由

网友I:
上面的二个都正确,二个都正确就行了。还为什么非得要讲个为什么?会用就可以,如果是专门研究传感器,那可以另外,如果只要会用。就不要再问个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了。这叫钻牛角尖。

网友J:
支持10楼意见,没错。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两种方法都试一下,不就3跟线和电源怎么接嘛,
PNP 是这样的 黑的为信号,褐色接正电源,蓝的接负电源

自己没事多试试,不要接短路就行,怕短路的话给电源出来接个保险!
这样记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