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0):
请各位老师帮帮忙,欧姆龙PLC的BCMP块比较指令通道号后面那个数是怎么得来的

如,辅助继电器的通道号为200 而数是0210?

数据存储区的比较   DM0010  数0000          DM0011 数0100

                                  DM0012  数0101         DM0013  数0200

                                  DM0014  数0201         DM0015  数0300

                                  DM0016  数0301         DM0015  数0400

请问辅助继电器通道号200后面那个数0210是怎么得来的,需要怎么算

数据存储区如DM 0010 数为0000和DM0011数为0100 这个数又是怎么得来的,需要怎么换算

网友A:
你贴的图是这样的意思:
TR200中保存的数为210,这个数怎么来的,不知道,你也可以送入22,221,222,只要是你想比较的数。

DM中存放的是数值范围,也就是前面210是否落在这个数值范围。

这条指令的含义就是:
DM10小于TR200小于DM11    HR05的第0位为1,否则为0
DM12小于TR200小于DM13    HR05的第1位为1,否则为0
依次类推。

至于需要换算?那完全取决于你需要的比较的范围。

如比较你的工资在什么范围内,那么TR200中输入你的当前工资,DM中输入你需要比较的范围,0~500,1000~2000等。

最后,你需要去搞明白一下通道(地址)与通道中保存的数值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