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0):
大家好,我们公司属于工程机械行业,设备多为液压机、焊机、金切等类型,设备使用电压多为3*380V交流,少数为单项220V,我们现在使用的变压器为800KVA油变10KV变400V的,现公司设备总功率为1000KW,正常生产时配电室总电流为400-600A左右(由于设备不同时使用,故总电流不高),下半年公司要再建一个新车间,新车间总电气柜距离现在配电室要300米左右,且总电气柜距离最远的电气分柜还要200-300米左右,新车间设备总功率前期500KW,预计总功率1000KW,我的问题是:前期从现在的配电室引动力线到新厂房这个方案可行吗?若行的话要用什么类型、多粗的电缆?压降大不大? (我们现在电缆敷设方式为地表线沟加盖板,到新车间还要经过一个路面,要穿管埋入),谢谢!

网友A:
你现在用的变压器容量多大

网友B:
按每1KW=2A来计算  每平方线承受2A电流布线就是了

网友C:
   前期使用应当可以,距离有点远。
   可根据计算负荷——负载性质差不多的话,可参照现在的情况选系数——计算一下损耗和线路压降,然后选择适合的电缆规格;
   若价格不是问题,可选用交联聚乙烯电缆。

网友D:
供电半径超过500米一般不采用低压供电,一是压降太大,二是线损太大不经济。

网友E:
楼上几位高手说的不错。变压器容量还是要知道的。

网友D:
如一定要使用低压供电。
根据车间供电教科书上所说,电缆进线按总功率70%布设,则为350KW,功率因素按0.8,则总电流为660A。
根据经济电流密度表,如果电缆年使用小时少于3000小时,则按每平方1.92A计算,需340平方,建议用二根ZRYJV22-3*185+1*95并联。
查手册185 mm2铜芯电缆每1A-公里的电压损失为0.06%(功率因素为0.8),二根并联后为0.03%,当线路电流为640A时,则U压降=380V*0.03%*500M*640A/1000M=36.5V。

网友F:
新车间予期容量1000KVA,引高压设专供变压器最合理,原配电室引低压导线,投入大且长期运行线损亦不少。也可把老配电室移厂区中央,呈辐射状供电。

网友G:
同意8楼的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800KVA的变压器

网友H:
800k的变压器供1500-2000KW够不够啊
要增容啊

网友I:
你那变压器只够一个车间用的。

网友J:
放在中间比较好

楼主:
关键是配电室不好移动啊!
要动需停产、重新布线,不可能了。

网友K:
新厂房再建一个配电室。

楼主:
新建变压器站和走低压敷设线路那个成本低一些,希望能给出具体点的数据,谢谢!

网友D:
具体投入是看你具体情况进行测算,总投入估计还是新建变电站大,新建变电站需高压电缆、电缆沟、变压器、独立变压器房、高压计量柜等等,高压还不能自己设计施工,需供电局施工,就这个太麻烦。但由于高压供电增加了你的供电容量、减少了运行线损,为你们单位的以后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所以以我来选择还是高压供电,供你参考。

网友L:
新建一个变压器是长久之计

网友M:
一个变压器跟本供不起来.你那个变压器也就是1400A吧额定   最好在架设一台变压器在你那个厂房

网友N:
方案一:更换原1000KVA更换为1600KVA,解决容量问题,(远距离进车间后考虑母排)不接母排直接接聚录乙烯较量电缆1*120的每相2根。新车间只需一个授电柜即可。
方案二:如果车间没有高压柜,低压侧需功率补偿。因为你用的电焊机等感性负载太多,已引起电网波动。

网友O:
凑合着用吧``这才是真理。一般变压器都是超一点载的。别花冤枉钱。如果你是在私企工作。我建议你打报告给领导;让他们合理安排工序,尽量把设备错开使用。

这才是电气技术人员在私企的生存之道
当然老板舍得花钱,那就是要么做好,半调子事别做。事后要被炒

网友P(2011-08-29):
不行,原来厂子是经过工厂配电设计的,现在你如果在建过程中拉临时电源可以,如果建新厂必须上新的变压器,而且他们给你计算供电线路的线径啊什么的,都是扯淡!你800kva的变压器10/0.4,你怎么供电,你的变压器现在是设计在经济运行状态,如果按你的想法,那么你的供电质量和线路损耗,和变压器会过载,很危险
这东西行不行要计算数据说话,可千万别拍脑袋,这不是害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