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0):
我的问题是:如果我在程序中编写了互锁控制逻辑,那我还需要在实际的电路中物理将互锁电路进行连接吗?

我认为只要是在程序中编写了,就不需要在进行相应的接线了,只要把互锁的线圈信号接到PLC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软件硬件互锁都要
双保险

楼主:
那要是程序编写了互锁程序,硬接线也要物理接线互锁的话,PLC的意义何在??

网友B:
我就碰到一例,一台超声波清洗机外部用的是一体化机械互锁接触器控制输送电机正反转,使用时间很长,机械互锁失效,由于PLC输出控制正常,一段时间没有发现问题,后来PLC输出触点粘连,正反转接触器同时吸合,就造成相间了短路。

楼主:
哦,是这样的,那你的这个例子有想说明什么呢?
但我理解就是:PLC程序 或 物理连接线 有一种实现就可以了;
因为使用PLC的最初目的就是节省大量的接线工作,这就是软控制的优势;

网友C:
需要!!!
我认为关键的地方还是要软硬件互锁都要的!!!

网友D:
两者均需要。
电气设计,通常都会有多重保护,以确保安全。

网友E:
从安全的角度,应该两种都要。双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车本。
如果只加硬件的话,那顺便也把软件加上吧!
如果硬件出问题的话,应及时处理,避免更大的故障!

网友F:
必须在外部进行机械互锁。

网友G:
以人为本安全考虑,两者均需要

网友H:
在程序中编写了互锁控制,还需要进行互锁的实际接线吗?
在实际操作现场中,通常会这样做的,特别是在重要的设备,一旦出现问题不是小事,互接一下又有多大的麻烦呢!

网友I:
硬件互锁是必须的;

网友J:
在两个接触器之间加机械联锁装置,就不用外部接线了。

网友K:
如果硬件坏了,岂不就危险

网友L:
软件联锁,必要的;硬件联锁也是必要的。还要考虑到最特殊的情况,原则上确保人身、设备安全和使损失减到最少!!!

网友M(2017-04-10):
两个互锁都是必须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我理解就是:PLC程序 或 物理连接线 有一种实现就可以了;
因为使用PLC的最初目的就是节省大量的接线工作,这就是软控制的优势;

3楼那个例子就说明了,即使做了软硬互锁,都有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所以软硬互锁不但都必要,日常维护也不得少.

网友O:
双重保护,必须的……

网友P:
硬件互锁比软件互锁更重要,即使你采用了软件互锁,在程序上绝对不会输出错误逻辑,但往往由于接触器故障,如接触器被卡死、触点粘连等问题,仍然还有发生事故的可能。

网友Q:
需要硬件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