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0):
三菱PLC可以定义当连续一片的M软元件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置位时,软元件Y就有输出,程序:LDD<> K5M201 K0   OUT Y0,请问台达PLC是否也有此功能,如果有,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因本人以前一直用的是三菱PLC,刚接触到台达的,所以不清楚

网友A:
这个指令应该是批量输出,台达PLC以前给三菱PLC代工,应该也有此功能

网友B:
可查一下对应型号的编程手册。
我看的ES2手册上,有接点比较指令。

网友C:
不同的系列支持的指令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