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10-08-30):
小弟弱弱的问一下,我是15KW的电机,18KW的变频器,在低速运行状态(10HZ),电机的声音很小,可为什么加速到(45HZ)的时候,电机的声音就特别大···我的电机是提升电机,直接启动。不知道为什么··对电机有伤害吗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声音不来就不小,你看下加速时间够不够,45HZ也不算高速,或者是电机本身连接等摩擦的声音

网友B:
调整下载波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