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S7-300通讯不上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楼主(2010-08-31):
(无正文)

网友A:
接口类型。。RS485 2w
com。。。点“设置”,波特率选择187.5k

楼主:
PLC那边要要加个通讯适配器吗?也就是MPI口转232,如果加的话PLC出来时232屏里怎么又要设为485呢?

网友B:
我通过300PLC的MPI口用适配器转换后部是232协议吗?怎么要设置485-2W呢?

网友C:
触屏选好PLC后,通讯格式是自动生成的,不要更改了,数据也是配套的,不要自己做线。买习时会配线的

网友D:
选型与配套,有需要我可以帮你。qq:550420027

网友E:
现在的威伦屏,有内置的MPI。买来直接接线通讯就可以了, 485通讯方式。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的
个人建议参数照着帮助里的设置没问题的话不知用的何种通讯线 ?
要是485的通讯线两边都是母头,形状一样也要注意检查 要是插反的话也肯定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