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我是做设备维护的,有台设备,正常生产中,马达突然停下,报警提示是此马达ERROR,但由于是新引入设备,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不知道是马达问题,还是伺副驱动器坏了。想换个新的试下,但没有备件。只好关闭电源重新启动,但做了一会还是不行。此过程中,我想请教下,伺副驱动器上有个可调整的旋钮是做什么用的,它与一般可以调速度的马达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可以看說明書,看一下代碼上是什麼故障

网友B:
伺服是哪个厂家的,有型号吗,故障代码是什么?
如果是三菱或西门子的那个旋钮你千万不要调

楼主:
IAI的,型号没有抄下来,资料都在工程师那。我们做维修的很少有资料看的。只能凭经验。我想知道的是那个旋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汗!~~~~~~~~~你总给个品牌、型号吧,光给个报警代码,天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别动 动了可能麻烦更大  没资料让有资料的修呀

网友E:
你可以看說明書,搞修理的必须看。这是常识。

网友F:
引用 楼主:
IAI的,型号没有抄下来,资料都在工程师那。我们做维修的很少有资料看的。只能凭经验。我想知道的是那个旋钮是做什么用的。

没资料看怎么修!叫有资料看的人修!

网友G:
谨慎点,先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H:
是的 先看看说明书

网友I:
我认为在没有资料和没有别办法的情况下,可以先打上记号的位置或用万用表测得数据记汞好,方可小换为地调并观查有什么变北。

网友J(2010-10-12):
晕~~~没有说明书怎么修,看说明书找代码才知道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