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干步進電機失步

楼主(2010-08-31):
我們知道步進電機高速是會失步,但是它一般 在每分鐘多少轉不會失步呢?有什麼好的編方法可以讓它性能穩一定呢

网友A:
不同的步进电机性能不同,你用的是那种
现在的电机设置里都有个响应频率,参照说明书就可以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失步的速度,这是根据机器的实际情况来调整的,还有与程序有关系,比如点动命令就可能走低速,因为点动命令是不带加减速时间的。
这个在调试的时候,可以按步进电机在工作状态下,能正常启动的最大值,再略小一点就可以了。设计的时候最好是大马拉小车,这样也不会因为负载过大而失步。

网友C:
跟负载有关系,您可以用凑试法找这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