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2010最新可见分光光度计检定规程
  名称
  (中文)可见分光光度计检定规程
  (英文)VerificationRegulationofVisibleRangeSpectrophotometer
  适用范围
  可见分光光度计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波长范围为360nm~800nm或以此为主要谱区的可见分光光度计的检定。
  主要技术
  要求
  1.稳定性
  2.波长准确度
  3.波长重复性
  4.透射比准确性
  5.透射比重复性
  6.杂散辐射率
  7.光谱带宽
  8.τ-A换档偏差
  是否分级
  分为3级;
  检定周期(年)
  1
  附录数目
  5
  出版单位
  中国计量出版社
  检定用标准物质
  相关技术文件
  备注
  附录(本附录仅为技术文件的摘要,如需全文,请与出版发行单位联系)
  146
  2.可见分光光度计检定规程摘要
  一技术要求
  1外观与初步检查
  1.1样品室应密封良好,无漏光现象。样品架应推拉自如、正确定位。
  1.2可见分光光度计处于工作状态时,光源发光应稳定无闪烁现象。当波长置于580nm处时,在样品室内应能看到正常的黄色光斑。
  1.3可见分光光度计光谱范围的两端(有灵敏度换档开关的仪器,可选在合适的灵敏度档次),光量调节系统应能使透射比超过100%。
  1.4吸收池的透光面应光洁,无划痕和斑点,任一面不得有裂纹。
  2稳定度
  2.1可见分光光度计零点在3min内漂移引起的透射比示值变化应符合相应的要求。
  2.2光电流在3min内漂移引起的透射比示值变化应符合有关要求。
  2.3电源电压220V变动其±10%时,仪器透射比示值变化应符合有关的要求。
  3波长准确度与波长重复性
  4透射比准确度与透射比重复性
  5杂散辐射率(杂散光)
  光栅型仪器在波长360nm处,棱镜型仪器在波长420nm处,杂散辐射率应不大于规定的技术指标。
  6光谱带宽
  光栅型仪器光谱带宽应不大于规定的技术指标。
  7τ-A换档偏差
  带有τ-A换档的仪器,选择开关(或按键)换档引起的吸光度示值偏差应符合要求。
  8吸收池的配套性
  配套使用的同一光径吸收池间的透射比之差(在440nm与700nm处)不得超过0.5%。
  9绝缘电阻
  仪器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MΩ。
  二检定条件
  10检定环境条件
  10.1温度(10~30)℃;相对湿度小于85%RH。
  10.2电源电压(220±22)V,频率(50±1)Hz。
  10.3仪器检定处不得有强光直射;放置仪器的工作台应平稳。周围无强磁场、电场干扰,无强气流及腐蚀性气体。
  11检定设备
  11.1调压变压器,规格为500VA,输出0~250V可变。
  11.2频率计,45~55Hz,准确度0.5%。
  11.3交流电压表,准确度2.5级。
  11.4兆欧表,试验电压500V,准确度1.0级。
  **12标准器与标准物质147
  *12.1汞灯,具有标准参考波长(建议使用低压汞灯)。
  *12.2氧化钬溶液,氧化钬、镨铒、镨钕等玻璃滤光片,分别具有2、4、6nm带宽下测得的波长标准值,波长总不确定度根据被检仪器等级分别优于0.2''0.4''0.6nm。玻璃滤光片的波长标准值必须逐片标定给出。
  *12.3标准干涉滤光片,技术性能应不低于JJG812-93“干涉滤光片检定规程”中,用于检定波长的1级干涉滤光片的要求(波长准确度±1nm,带宽<15nm)。滤光片峰值波长的参考范围如下:
  370~400nm,430~470nm,530~570nm,660~690nm,760~790nm。
  12.4可见光区光谱中性滤光片,透射比标称值为10%、20%、30%(或40%),透射比总不确定度根据被检仪器等级分别优于0.2%,0.5%τ。
  12.5杂散辐射率测量滤光片,截止型(标称)半高波长分别为(470±5)nm与(400±5)nm,截止波长分别不小430nm与365nm,截止区吸光度不小于3,透光区平均透射比不低于80%。
  亚硝酸钠溶液,浓度为50g/L。
  *波长标准根据开展检定仪器的相应要求选购。
  **经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的符合本规程要求的标准器与标准物质均可采用。
  三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13稳定度
  13.1可见分光光度计在光电检测器不受光的条件下,用零点调节器调至透射比零点,观察3min,读取透射比示值的最大漂移量,即为零点稳定度。
  13.2可见分光光度计波长分别置于仪器光谱范围两端往中间靠10nm处,调整零点后,打开光门,使光电检测器受光,照射5nim。用光量调节系统的有关调节器将仪器透射比调至95%(数显仪器100%)处。观察3min,读取透射比示值的最大漂移量,即为光电流稳定度。
  13.3可见分光光度计波长置于650nm处,将调压变压器接入外电源与仪器之间,用调压变压器输入220V电压,调节仪器透射比示值至95%(数显仪器100%)处,然后将电压降至198V,记录仪器透射比值的变化量;再用调压变压器把电压调至220V,将仪器透射比仍调至95%(数显仪器100%)处,然后将电压升至242V,记录仪器透射比示值的变化量,即为电压变动稳定度。
  14波长准确度与波长重复性
  14.1对棱镜型仪器和光栅型第3类仪器,按照被检仪器的光谱范围选择相隔合理的干涉滤光片(不少于3片)。将各滤光片分别垂直置于样品室内的适当位置,并使入射光通过滤光片的有效孔径内。从同一波长方向逐点测出滤光片的波长—透射比示值,求出相应的峰值波长λi。连续测量3次。
  14.2对光栅型第1类和第2类仪器(也适于本规程的其它仪器),按照被检仪器的光谱范围,选择相隔合理、性能合适的汞灯光谱线或氧化钬波长标准溶液,氧化钬、镨铒、镨钕玻璃滤光片的吸收峰作标准波长,从一个方向对参考波长进行测量,连续测量3次,记录波长测量值λi。用汞灯检定的仪器在汞灯测量完毕后,仍需用能置于样品室的其它任一种波长标准在长波区的吸收峰(如氧化钬溶液的641.7nm处),作参考波长再次测量。
  14.3波长准确度按下式计算:Σ==Δ31si31i-λλλ
  式中λi—各次波长测量值(nm);
  λs—相应波长标准值(nm)。
  波长重复性按下式计算:Σ==31ii31maxi-λλδλ
  148
  15透射比准确度与透射比重复性
  15.1用透射比标称值分别为10%、20%、30%(或40%)左右的光谱中性滤光片,分别在440、546、635nm波长处,以空气为参比,分别测量各滤光片的透射比,连续测量3次(允许每次测量前对零点与100%进行校正)。透射比准确度按下式计算:Σ==Δ31si31i-τττ
  式中τi—每一滤光片第i次透射比测量值;
  15.2透射比重复性按下式计算:Σ==31ii31maxi-ττδτ
  本式中τi取透射比标称值30%的滤光片在546nm波长处的测量值。
  16杂散辐射率(杂光)
  棱镜式仪器在波长420nm处,以空气为参比,用符合13.5款要求,(标称)半高波长为470nm的截止型滤光片;光栅型仪器在波长360nm处,用符合13.5款要求的(标称)半高波长400nm的截止型滤光片,空气为参比,或用50g/L的亚硝酸钠溶液,以蒸馏水为参比,测量其透射比值,即为仪器在相应波长处的杂散辐射率。
  17光谱带宽
  在仪器光源室装上汞灯,将波长调至435.8nm(或546.1nm)附近。调整仪器,测出此条汞谱线最高输出信号在可见分光光度计上相应的透射比值。然后将波长退离该波长足量纳米数后向一个方向移动,读取该谱线两侧透射比值为该谱线最高输出信号(透射比值)一半的波长λ1与λ2,则仪器光谱带宽:
  ||21λλλ−=Δ
  注:可变狭缝仪器可在最小狭缝档测量。
  18τ-A换档偏差
  有τ-A转换功能的仪器,将波长置于500nm左右,按仪器说明书要求进行τ-A转换的校正后,用光量调节系统的有关调节器将可见分光光度计透射比调至30.0%(必要时可在样品室的光路上设置遮挡物或略调整波长位置),换至吸光度测量档,吸光度值与0.523之差即为τ-A换档偏差。
  带微机的仪器不进行本项检定。
  19吸收池的配套性
  在可见分光光度计其它项目检定合格后,将波长置于440nm处,在仪器所附的同一光径吸收池中分别注入重铬酸钾稀溶液(含铬量约30mg。L-1);在仪器波长700nm处,分别注入蒸馏水。将其中一池的透射比调至95%(数显仪器100%),测量其它各池的透射比值。凡透射比之差不大于0.5%τ的池可以配成一套使用。
  20绝缘电阻
  用500V兆欧表,在可见分光光度计非工作状态时,测量电源线与仪器外壳之间的电阻。
  21未完全包括于本规程范围内的其它类型可见分光光度计,可参照本规程,根据可见分光光度计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检定,并在检定结果中附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