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很混乱 很迷茫 大家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以前学过,不过都忘记了。
IC,就是集成电路
MCU,也应该也IC的一类吧,
模块,为了实现某个功能,别人已经用一些元器件拼装好的一个半成品。拿过来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学过,不过都忘记了。
IC,就是集成电路
MCU,也应该也IC的一类吧,
模块,为了实现某个功能,别人已经用一些元器件拼装好的一个半成品。拿过来就可以用
补充楼上的 MCU(Micro Control Unit)中文名称为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或者单片机,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  以上内容引子百度

楼主:
能不能通俗点
图 比如这个 这两个是什么呢 最难分的IC和MCU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啊

网友A:
不是已经说过了么,MCU是IC中的一种。
IC就像是水果,MCU只是万千水果品种中的一个品种。
MCU是可以执行指令的。可能这一点可以把它和其它IC区别出来

网友C:
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简称IC:
   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在一块较小的单晶硅片上制作上许多晶体管及电阻器、电容器等元器件,并按照多层布线或遂道布线的方法将元器件组合成完整的电子电路。

MCU:
   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或者单片机,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固MCU是集成度较高的一种集成电路

模块:
   实现某种功能的元件集合体,电路中将分立元件组成的电路重新塑封称为模块,如电源模块.他和IC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是一般模块适用于大功率电路,是"半集成电路"而且内面可能含有IC,而IC则是全集成电路

楼主:
楼上好详细 百度知道最佳答案就给您了

网友D:
结合2楼、3楼,问题就差不多了;模块又可参见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