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我有一台安川F7系列的18KW的是开关电源不正常,根本不能带负载,还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不能,我把开关管,开关变压器,13844都换了,就是不能带负载,还有时候启动不了,我检测了所有的有关元件,13844的外围电路,反馈电路,都正常,我有3太这个系列的机器其中一台是好的,我是对比这台好的测的,我想不明白请教高手 ,另外13844的2脚接地,反馈光耦的3,4脚的电压是3V左右一直都没有变化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直接把电路图发上来这个电路大体上就是这样的,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吧,具体的就是13844的7脚供电电压不稳,我换了7脚的电容,和稳压管,另外7脚的供电的电路我也都查了,电阻也都测过了,反馈光耦也是好的,我上电改变它的1.2脚的电压,光耦的导通程度不一样,还有就是栅极的电阻我也测过了,我还把源极向13844的电阻的阻值改了,还是没办法故障依旧。另外呢我把二次绕组的所有的电容都拿下,开关管就起振了实在太奇怪了了

楼主:
另外呢我还把变压器的负载电路逐级断开,也找不到问题,在开关电源起振的时候,我接上CPU主板,或者是街上风扇,只要一接上,开关电源就不起振,我按照咸老师书中所说的该检测的地方都检测了,实在是想不到那里还有问题了啊

网友A:
1\将3844的7脚供电电源的二极管\电容再查一下,有否容量下降或二极管反向电阻变小现象?
2\不妨再换一个开关管试试.
3\二次绕组的滤波电容,要检查一下,有无漏电.
4\开关管的栅极电阻有无变大现象.
5\其它原因,我肯定也有说不到的地方,楼主一定要细心将该故障修复,并将检修结果回复一下.

3844的2脚是电压检测信号输入,接地?光耦输出侧电压不变,在建立正常反馈后,该电压基本是稳定的,这没有问题,说明反馈环节是良好的,问题还是出在振荡环节,检查开关管栅极电阻,一般为几十欧,有无阻值变大现象?如楼主所说,稳压与负载回路的问题不大,要重点注意对振荡环节进行检查.
电源故障,为带负载能力低,欢迎朋友们提出自己的见解.

楼主:
这个13844确实是2脚接地的,反馈光耦的3脚也是接地的,我检测了7脚的电压是一直变化的不稳定。另外我把2次绕组所有的电容都拿下了,开关电源起振,我又从新测了一下电容,用电容表测的,都正常也没有漏夜的现象,但是把这些电容都装上就不起振了。另外开关管,13844我都各自换了2个新的,现在就只有一个元件我弄不明白是6个管脚的,没有任何型号,它是接在13844的7脚上的,我这还有一块相同的板,我从那个板上把这个元件也换了,故障依旧,就是不起震,13844的8脚电压才1V多没有达到5V

网友B:
楼主的检测很细致,7脚不稳定的源头查没查?我怀疑这个地方。电源不稳定,基准电源就不正常了,请楼主谈谈检测结果。

网友C:
我遇到一情况和你的差不多,好像是电源端还是基准电压端的电解有轻微漏电造成的。当时我测了电容,没发现问题。结果换了一个新的就OK了~!

网友B:
楼主可以换下7脚的点解电容,有时少个几微法电压都不稳定,有一些是由于距离开关管太近,受到热量烘烤而造成电解液蒸发,导致容量衰减。

楼主:
我检查了7脚的电源供应端,是从直流母线通过电阻分压得来的,起振以后就是从变压器经二极管整流得来的,我侧过这个点的电容电压,也是不稳定,另外这个电容我换了2个了,还是这个现象,后来我把7脚的供电断开直接加了一个17V的稳压直流电源【在5脚和7脚加的】,结果是13844起振,但是负载+5V的电压只有3.7V左右,我也试过改变它的分压电阻,来改变7脚的电压,结果还是一样不稳定。另外这个7脚有个稳压管。我也换过了,还是不稳定

网友B:
UC3844的7脚高于标准DC16伏后,起振。低于10V立即停振,12V以上能维持正常工作电压。另外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的吸收电路有没有问题?负载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

网友A:
振荡芯片2\3脚接地,也就是说,该电路电流\电压反馈是另有电路来完成.楼主能把较完整的电路发上来看看最好.

楼主:
13844的起振条件我是知道的,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忙,二次绕组的电容我是都一一拿下以后测量的,我用电容表测的,另外二次绕组的各电源供电的电阻我也测过了,也是正常的,我也找不到那个反馈电路在哪啊,开关电源就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比较全,我不会在电脑上画电路图,我把电路图自己画下来了。就是不会电脑制图。实图跟现在的图差不多,该有的都在这
咸老师13844的8脚如果有电压的话是不是就是说,13844起振了啊

还有就是二次绕组整流得到的+5V的电压只有3.6V左右

网友A:
可能存在"交流短路"引起间歇振荡.
重点检查:
一次绕组两端并联R/C\D元件,C\D元件有无漏电或击穿;
开关管漏极\源极之间并联R\C元件,C元件有无漏电或击穿.
有相同机型,可对照检测一次绕组的输入直流电流值.将表笔串入开关电流的直流供电正端,只接入5V负载电路,其它空置,若测得工作电流大于正常机,说明存在交流短路.也有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但是这种故障还未碰到过啊.

网友D:
重点检查你的主变压器

网友C:
没有电压反馈~!
引用 楼主:
13844的起振条件我是知道的,谢谢各位高手的帮忙,二次绕组的电容我是都一一拿下以后测量的,我用电容表测的,另外二次绕组的各电源供电的电阻我也测过了,也是正常的,我也找不到那个反馈电路在哪啊,开关电源就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比较全,我不会在电脑上画电路图,我把电路图自己画下来了。就是不会电脑制图。实图跟现在的图差不多,该有的都在这
咸老师13844的8脚如果有电压的话是不是就是说,13844起振了啊

还有就是二次绕组整流得到的+5V的电压只有3.6V左右
这个电路2脚接地说明此电路不采用电压反馈信号,只采用电流反馈(3脚),所以不要再找2次侧的反馈了~!

网友E:
可以用三线的电源模块改装一下,看负载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三线的电源模块改装一下,看负载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具体怎么改法能不能请指点一二呢

网友F:
可能是该电路的电源问题
我也曾见过类似问题。桥堆内阻增大导致不能带负载,测量电源电压正常,呵呵。

网友G:
该款机型的开关电源原理图我以前也绘制过,要是没记错的话,楼主的图好像不太对啊,只是该开关电源原理图现不在我的手头,要不然我就能指出差异所在了!哎。。。。。。

网友H:
那你得检查UC3844的电流反馈电路。
在开关管主回路中至少有一处或两处串了电阻很小的保险电阻,其中电流检测点在这个点上取的电流,可能是检测电阻值变大导致的。

网友I:
学习,没见楼主还溃结果

楼主:
是在是对不住大家啊,让各位前辈们为了这个问题费脑筋了,都是我马虎大意,找到原因了,是开关管的源极的那个电流反馈电阻2R0的阻值变了变成了14欧,当时没注意。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