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31):
三菱PLC接上没反应,指示灯不停在闪.显示故障代码01,请问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A:
哪里看到的故障代码?好像没这代码

网友B:
什么型号?
连电脑的?

网友C:
楼主应该说得具体些。

楼主:
那是在切胶袋机上用的.有个屏幕可以见到报警.现在就是还有个问题.直接给220V电,它没什么问题,就是接到机上就会闪灯.型号是FX1S-14MT-001.多谢大家的帮忙.谢了.

网友D:
应该是程序有些问题吧!程序内部有错误!

网友A:
屏幕可以见到报警,那这不是PLC的报警,是触摸屏做的报警,要结合触摸屏的程序查找原因

网友E:
是不是通讯有问题啦

网友B:
PLC上run灯是否还亮?

网友F:
查设备使用手册,看01是什么报警,如果手册没有,问生产厂。
如果自己找,要看屏的程序,在对应PLC的程序,才能解决。

楼主:
但我换了另外一个之后,又未有出现这个问题呀...怪怪的.....还是要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G:
这个看来是通信出了问题,不一定是PLC坏了。

网友B:
不是PLC的原因;

网友F:
换的是plc吗?
引用 楼主:
但我换了另外一个之后,又未有出现这个问题呀...怪怪的.....还是要谢大家的意见...

如果是换的plc,正解。
因为原plc曾经有过“01”故障,并做了记录,故在屏上提示出来,换的plc没有这个故障,当然没有啦。
你在把有问题的plc装回去,看还有没有“01”故障,有说明带记忆,看设备说明书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