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松下MSDA083AIA驱动器报ERR14.可以正转,不能反转.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信号线 i/o接口线  电机线 接地线
换电机 控制器 一样一样排除
新换的控制器检查一下参数40 41 42 43

网友B:
驱动器内部电路《IGBT》或其它部件有缺陷、电机电缆U、V、W短路了,电机电缆U、V、W接地了,电机电缆接触不良、频繁的伺服、NO/OFF《SRV-NO》动作导,还有一条就是断开电机电缆,重新激活伺服NO信号,如果还出现ERR14,可以考滤换新的驱动器了。

楼主:
多谢了.
多谢你啦,我会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