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在我的程序(西门子300)中,有一个简单的电机启动停止程序,在仿真的时候为什么输出点会有频繁的动作呢????
研究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出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将多余程序全部删除,只保留该通道的程序,看看还会频繁动作不?

网友B:
楼上的建议,可以试一下。

网友C:
能否上图一观?

网友D:
图贴上来看一下;

楼主:
简单的电机启动停止程序,声明:其中的常开、常闭点只在这一段中用到了,其余的地方也只用到了Q12.3的常开常闭点。
我也改成用置位、复位的方式写了,可还是频繁的动作。

楼主:
更正上图的常闭点,DB8.dbx20.4改为DB8.dbx20.5常闭点。改了以后也是频繁动作

网友E:
把常闭点一个一个删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