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就好像三菱的X是输入,Y是输出, M是辅助继电器.
OMRON里面是怎么定义的呢?
只有数字:1003.01或者0020.30之类的,怎么看出来呢?

网友A:
查手册看看,手册里面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看看,手册里面会有的
不查手册光看梯形图能看出来么?

网友B:
呵呵;首先你要把PLC的型号讲清楚;
小型机都是指定好的;

网友C:
以欧姆龙CQM1H系列为例,输入继电器16个通道,通道号000---015,输出继电器16个通道,通道号100---115,辅助继电器通道号016--089和116--189,具体你就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D:
不知道就把图子发上来.让大伙看看.说下给你听.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小弟已经有所领悟

网友E(2010-11-10):
输入继电器16个通道,通道号000---015,输出继电器16个通道,通道号100---115,辅助继电器通道号016--089和116--189,都是指定好的.

网友F:
把PLC的型号讲清楚

网友G:
基本上是00为IN 01为OUT
注000。00~15
  010。00~15
因为它就是使用16位的CPU所以一通道就为00~15

网友H(2011-09-10):
从PLC面板上就能看,小型一体机都是定义好了的!

网友I:
看哪个系列的plc了

网友J(2012-04-26):
100开头至以上的是输出,0开头至以上的是输入

网友K:
手册上很清楚啊。输出输入点,。。。。选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把PLC的型号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