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交流接触器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控制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动机等用电负荷的启/停,在建筑中,交流接触器用于控制风机、水泵、照明等。普通的交流接触器在吸合后,其线圈里依然通着交流操作电源,功耗比较大,所以线圈发热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浪费电能而且因线圈的绝缘层在高温下加快老化致使交流接触器的使用寿命缩短。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人研究过交流接触器的节能技术,并且推出了许多效果明显的节能方案。然而,接触器的节能技术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用,目前大量使用的接触器都未附加任何节能装置。为什么以前研究过的接触器的节能技术并未得到推广使用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原因。

  (1)是否稳定可靠不容易出现故障?如果接触器的节能装置故障率比较高,或工作不稳定,那么这样的节能装置用户肯定不会接受。

  (2)接线是否简单、安装是否方便?如果节能装置的体积大,安装不便,或者接线比较麻烦,用户也不容易接受。以前研究的接触器节能方案中,有很多是利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这样接线会比较多而且复杂,而且在有些场合,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比较宝贵的,如果接触器的二次控制线路已经把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用完,那么就无法再增加接触器的节能电路。

  (3)节能观念上的问题。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浪费非常严重。人们普遍认为:电费很便宜,功耗小的接触器只有十几伏安,大的也不过一百多伏安,这一点功耗不算啥,不值得去省这一点电。有了这样的观念,自然就没人肯对接触器加装节能装置了。而现在就不同了,节能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我国的经济发展要从粗放型经济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国家鼓励节能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和使用。随着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价格的飙升,电力等二次能源的价格也不可避免地呈现上涨趋势。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节能改造已不再是赔本的买卖。况且,节能改造的投入可以从节省的电费中得到回收。在节能改造的投入被完全回收之后,节能装置就可以为企业创造效益。1只接触器的节能效果看似不起眼,但如果一个企业的接触器数量很多,如果这些接触器都增设了节能装置,那么累加起来,接触器节能的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为了响应国家节能降耗的号召,减少交流接触器吸合后的电能浪费,深圳市强电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行业先进的电子技术研制开发了新一代的QCJ系列交流接触器节能延寿模块,该产品符合国标《GB8871-2001》标准。根据该标准中对接触器节能装置的分类,本产品属于电子式、有保护功能、不需要占用交流接触器辅助触点的交流接触器节电装置。产品的基本原理为:模块上电时,模块输出一个短时(约0.2秒左右)的直流大电流使接触器吸合,吸合后改用一个直流的小电流维持接触器继续保持吸合,从模块的输入端测量电流变小,驱动交流接触器吸合并维持吸合所需要的功耗降低,从而实现交流接触器节能运行的目的,处于吸合状态的接触器线圈温度很低,不仅节能,而且由于线圈温度的降低,可以延长交流接触器的寿命。本模块按额定电压的不同可以分为220V、380V两种,每种电压的模块又可以分为1~12型共12种规格,各种规格模块的区别在于吸合状态下维持电流的不同。本模块是一种通用的模块,一种规格的模块可以驱动不同的接触器,节电率也会因为所使用接触器的不同而不同,一般有60%~90%的有功功率节电率,按国标GB8871-2001中的划分,属于5~3级的接触器节电产品,模块和接触器配合的原则为:大规格的接触器配大规格的模块;小规格的接触器配小规格的模块,在保证接触器在最低允许工作电压时能够正常吸合的情况下,尽量选择规格小的模块,这样既能保证接触器正常工作,又能使节电率达到最高,同时接触器温升最低。

网友A:
接触器的使用量大面广,其节能是有一定的潜力可挖。
成本的实际收回需多长时间,及可靠性等,影响着产品的应用。

网友B:
此外,要不要换接触器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使用量大面广,其节能是有一定的潜力可挖。
成本的实际收回需多长时间,及可靠性等,影响着产品的应用。

除楼上所提,要不要换接触器---因文讲输出直流驱动,保持。
请提供资料

网友C:
接触器在工厂里面应用较普遍,但是现在的接触器可靠性并不高,现在的好多改进型的接触器其触头,铁芯,线圈都比不上以前老装的,寿命大大缩短,用户更看重于其是否能用得久一些。

网友D:
晕 国外都很久前就采用这种直流全压吸合,降压保持的方式了 不算什么新技术

网友A:
回3楼:
应当不需要换接触器,而是加装一个小装置。
我不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资料。

要试用的话,可以先了解用户的反映。

网友E:
如何接法,原理是什么?这些都没有说明,叫人如何去判断是否节能的产品?还有寿命?价格?客户所要的资料都无?如何叫人试用?节能我们都提倡,可要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推广要有专业的知识,几句话就被人家说得无话可说,如何叫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