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家里有一台风扇,只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开(三档),按第二下变二档,按第三下变一档,再按停止。非常疑惑怎么实现的呢,求教???

网友A:
用电子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B:
用程控器也可以做到

网友C:
自家的风扇,拆下看下不就一切都明白了。

网友D:
普通的电扇可能是通过机械开关控制的 ,  很可能是行程开关

网友E:
是分组控制器,灯具里有用,主要的集成电路是4093双d触发器

网友F: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G(2011-02-25):
可能能看明白
引用 网友C:
自家的风扇,拆下看下不就一切都明白了。

如果是机械的能看明白,如果是电子的只能明白是电路完全的怎么完成的-----只能猜

网友C(2011-04-20):
里面肯定有电子线路!

网友H:
应该有集成电路板吧

网友I:
如果是一般的风扇,是弹簧机构.
也有电气\电子元件控制的.
想知道---拆,要不问厂家\供应商\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