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这几天,打雷就会出现跳闸。重新送闸后,在打雷也没有发生跳闸现象。
过两天又下雨打雷,有跳闸。在重新送闸后,在打雷也没有发生跳闸现象。
看断路器没有指示灯提示表明什么原因。
请高手 探讨下,会什么样子 发生这样的问题了????配电房低压总开关跳闸????、

网友A:
雷击电流流过断路器,使断路器本体所带的瞬时过流保护动作,所以无事故信号。雷击时如不击在线路上就不动作。

网友B:
检查避雷器

楼主:
我个人怀疑,接地系统有问题,我打算,对接地系统电阻测量下看看。

网友C:
是不是电压不稳?

网友D:
智能开关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及欠压保护。象楼主说的情况是欠压保护起作用。因为过流和短路动作时复位按钮会跳出来。不把复位,开关是合不上的。打雷时可造成相间或对地短路使电压瞬间降低。这时欠压保护起作用。而欠压保护动作时复位开关是不动作的。所以是欠压保护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压不稳?

这个说法,有道理。 学习了,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开关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及欠压保护。象楼主说的情况是欠压保护起作用。因为过流和短路动作时复位按钮会跳出来。不把复位,开关是合不上的。打雷时可造成相间或对地短路使电压瞬间降低。这时欠压保护起作用。而欠压保护动作时复位开关是不动作的。所以是欠压保护动作。

呵呵,搞错了,我是说这个有道理,刚才的引用错误。

网友E:
哈哈,来论坛很久了,冒个泡,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
以前,在电工吧也有过发表,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打雷是一种强烈放电现象,
有放电,就会有磁场,
磁场切割露天导线,导致10千伏高压过压,
过压后,避雷器会导通泄流,由于他是一个非线性原件,所以在导通后,如果电压下降至10千伏时,他不会开路的,还会继续导通,致使电压形成一个谷底,
当然时间很短,但是等同于一次短时间断电,
万能断路器的失压脱口器就会动作,
所以会导致万能断路器跳闸,
验证其上结论是否正确,
只要在打雷时把万能断路器的失压跳闸电磁铁,用外力固定即可,
如不再跳闸,
问题就在此

网友F:
高手领教了  呵呵

网友G:
万能断路器欠压脱扣器动作时应该有1-5S的可调节延时时间,避雷器放电过程是瞬间完成,欠压放电这种可能很高,但我认为过电流脱口的可能性也很高,具体问问操作人员合闸时按没按复位按钮,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能断路器欠压脱扣器动作时应该有1-5S的可调节延时时间,避雷器放电过程是瞬间完成,欠压放电这种可能很高,但我认为过电流脱口的可能性也很高,具体问问操作人员合闸时按没按复位按钮,个人意见

我之前就说了万能断路器,打雷跳闸后没有什么提示,也不需要复位。可以直接合闸。

网友E:
还有一个原因,
10千伏的供电系统,还有一个2次重合闸功能,

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10千伏供电线路跳闸,总控那里会自动进行自动重合闸,如果故障依旧,那么他就不再自动合闸了,
而在我们低压系统里,总断路器跳闸了,但是等到我们感到配电间的时候,却发现高压是有电的,哈哈

网友H:
将欠电压脱扣器拆除或改为延时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原因,
10千伏的供电系统,还有一个2次重合闸功能,

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10千伏供电线路跳闸,总控那里会自动进行自动重合闸,如果故障依旧,那么他就不再自动合闸了,
而在我们低压系统里,总断路器跳闸了,但是等到我们感到配电间的时候,却发现高压是有电的,哈哈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如果是高压电压有波动的话,在终端控制器上,可以看到停电信息,我看过没有这个记录,所以高压是没有发生失压的现象。

网友E:
这个问题要细化,建议楼主先把失压脱口线圈固定,如果再大雷时不跳了,可以断定是高压或低压电压波动造成的,
如果还跳,那就是由于打雷瞬间过载的问题。

先把问题的方向确定了,再分析故障就容易了
仅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开关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及欠压保护。象楼主说的情况是欠压保护起作用。因为过流和短路动作时复位按钮会跳出来。不把复位,开关是合不上的。打雷时可造成相间或对地短路使电压瞬间降低。这时欠压保护起作用。而欠压保护动作时复位开关是不动作的。所以是欠压保护动作。

呵呵,搞错了,我是说这个有道理,刚才的引用错误。
其实你引用的2个说的大至一样  就是后者比较详细点  学习了

网友J:
夜雨蓝山你好!把失压脱口线圈固定,如果再大雷时不跳了。如果是的话,怎么改造?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哈哈,来论坛很久了,冒个泡,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
以前,在电工吧也有过发表,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打雷是一种强烈放电现象,
有放电,就会有磁场,
磁场切割露天导线,导致10千伏高压过压,
过压后,避雷器会导通泄流,由于他是一个非线性原件,所以在导通后,如果电压下降至10千伏时,他不会开路的,还会继续导通,致使电压形成一个谷底,
当然时间很短,但是等同于一次短时间断电,
万能断路器的失压脱口器就会动作,
所以会导致万能断路器跳闸,
验证其上结论是否正确,
只要在打雷时把万能断路器的失压跳闸电磁铁,用外力固定即可,
如不再跳闸,
问题就在此
我公司也有这种情况,是燎原的智能断路器,如用外力固定电磁铁存在不安全隐患啊,以前也换过电磁铁,没有改观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哈哈,来论坛很久了,冒个泡,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
以前,在电工吧也有过发表,
我是这样认为的,

打雷是一种强烈放电现象,
有放电,就会有磁场,
磁场切割露天导线,导致10千伏高压过压,
过压后,避雷器会导通泄流,由于他是一个非线性原件,所以在导通后,如果电压下降至10千伏时,他不会开路的,还会继续导通,致使电压形成一个谷底,
当然时间很短,但是等同于一次短时间断电,
万能断路器的失压脱口器就会动作,
所以会导致万能断路器跳闸,
验证其上结论是否正确,
只要在打雷时把万能断路器的失压跳闸电磁铁,用外力固定即可,
如不再跳闸,
问题就在此
不错  见解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