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如题,电脑是USB接口的.

网友A:
用个USB转串口线,带上原始的串口编程线

网友B:
用个通讯模块
转接器加串口线

楼主:
谢谢二位朋友!
我这有USB-CIF31,要驱动程序么?

网友C:
要驱动;
用FX1N-EEPROM-8L存储器可以直接拷到PLC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朋友!
我这有USB-CIF31,要驱动程序么?

这个是需要安装驱动,相当于将USB口虚拟成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