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0-08-31):
 一台abb变频器,用dtc控制带动两台电机。电机参数按照名牌 设定  ,功率11kw x 2 ,电流22a x 2 ,让变频器自动辨识,然后运行,结果机器带负载启动困难,感觉拖不动负载。可以肯定的是 机器本身没有问题,也没有超载。不得已,把电机参数调大 电流30a x 2,自动辨识后 电机启动效果有明显改善,能够拖动负载运行?说明书上说,只有参数精确才能获得最佳拖动效果,在这里为何不适用? 不知道那位师傅精通 直接转矩控制原理,解释一下其中原因。

网友A:
一般带2台就用标量了吧

楼主:
标量更加带不动,我们这里很多这样的机器,用标量控制 拖动效果更差、

楼主:
谁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