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31):
有型号序列最好

网友A:
交流伺服要好一些,因为是正弦波控制,转矩脉动小。无刷直流伺服是梯形波。但直流伺服比较简单,便宜。有刷的,维护成本高
为什么不选择 交流伺服呢

楼主:
老板决定的,精密机械精度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决定的,精密机械精度高啊
什么机器啊?可以透露一下吗?

网友B(2010-12-27):
粟阳电机.军工电机很多都是它们做的,我们也常常给客户配.要直流伺服驱动器可以找我.QQ120907811